显示器出水

楼主(2011-11-18):
显示器出水波纹,今天接一个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加电不显示。
把显示器拆开,一看高压电源一体板上有电容鼓包。心想肯定换下就会好了。电容换完后,一加电,图像出来了。可是下面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图像出现水波纹。以前电容是25V470的。我换成一样的还是出现。此显示器以前摔到过。各位像这种情况应该怎样修。  这种情况都那些元件会引起。

网友(点评):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这种类似的现象,我给你找下那篇贴子,等会发过来啊

网友:
把电源的大滤波电容换掉试试。可能是滤波不良。

网友:
呵呵,找到了,你看看这篇帖子吧,可能会给你启发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1087-1-1.html

网友:
l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这标题出水波纹变成出水了   换电容 大电容

网友:
5V滤波电容换换,包括电源板和驱动板两个地方的哟

网友:
更换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可能还是在电源上面.滤波不好.

网友:
一般是电源滤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