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删错了,还把回收站清空了,咋办啊?

楼主(2011-11-18):
一不小心,删错了,还把回收站清空了,咋办啊?

网友:
用易我数据恢复 吧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我的也丢过,不过千万不要再写东西进去了,不然恢复不出来的

网友A:
关于数据恢复软件的问题,请教下,一般用的数据恢复软件都有哪些呢?

网友:
到网上找找看easyrecovery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数据恢复软件的问题,请教下,一般用的数据恢复软件都有哪些呢?

easyrecovery这个可以,要尽快恢复,机率大些。我的恢复了一夜才完成

网友:
用数据恢复工具恢复

网友:
恢复软件恢复

网友:
用收费的吧  恢复的完整度更高些       其他的免费的我也用过     比如一张照片恢复i的缺胳膊少腿不完整

网友:
网上下载一个都可以恢复

网友:
晨枫3.0里面有几个数据恢复软件 还可以

网友:
用易我数据恢复 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745-1-1.html

网友:
完了,没粉法的

网友:
用Recover4all可以回复,我就用这个

网友:
金山毒霸内有数据恢复工具!

网友:
找个折腾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FINADATA或RECOVER

网友:
这种恢复的工具比较多的  轻松能找到

网友:
用软件恢复下,以前我也搞过,不过好像只能恢复一部分

网友:
上面说的easyrecovery就可以

网友:
用数据恢复工具恢复
不要对硬盘写入

网友:
用恢复软件试找一下吧

网友:
用金山恢复软件恢复啊,那个挺好用的

网友:
你百度下 清空回收站好像还能找出来

网友:
easyrecovery可以恢复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有时候恢复出来乱码,怎么办?

网友:
金山毒霸会员里的恢复原件还好的,我女儿误把外孙女的照片删了急死了,后来用它基本恢复出来了。试试看吧

网友:
好像可以恢复的,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可以用专用的软件恢复,例如:diskgenius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恢复的。网上有。

网友:
我原来也用过恢复软件,网上当的, 搞了一整天,大概恢复了70%

网友:
到数据恢复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