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跑D5

楼主(2011-11-18):
最近遇到了套组装机,开始侦错卡跑C1报警,换了内存跑到D5又停了,测试了内存和主板都没问题,最后换CPU问题解决。没过两天有来了一台,检测又是跑D5,一样的换了CPU

网友:
是AMD的把?

网友:
貌似CPU没那么容易坏吧?难道 AMD 的CPU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A:
D5不过内存吗,CPU前端总线是不是和内存的不一样啊。。

网友:
AMD的CPU是管理内存的,上次我碰到一块杂牌N61的板跑C1,后换CPU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D5不过内存吗,CPU前端总线是不是和内存的不一样啊。。

原本用得好好的,突然出的问题,其他的也没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遇见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