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器元件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11-18):
这是CQ610 主板上 靠近DC power jack 上的一个小东西,
长度1cm 左右,两头是圆柱形金属 中间黑色的像是塑料管 被一个四四方方的金属环扣住接地
主板上没有标识

补充内容 (2011-11-20 11:26):
已解决 感谢大家
TDK三端滤波器村田滤波器共模扼流线圈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TDK三端滤波器村田滤波器共模扼流线圈,好长的名字
1KB
怎么看都像是苍蝇型电感

网友:
看上去像个电感

网友:
同意,就是电感,EMI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电感。又象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测了两头短路,但是又不确定好坏

网友(点评):
就是两组线圈,两头两个脚和对面两个脚分别是连接着的,你测当然短路了

网友:
那就是电感了      在电源附近吗      滤波抗干扰的应该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图太小天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
这么模糊  怎么看怎么像苍蝇

网友:
我都看不清楚,楼上的大神怎么看出来电感的?

网友:
什么叫应该是电感,, 就是电感。。。。。。

网友:
太模糊了。不说主板上的,我还以为是螺丝钉。

网友:
电感。或保险。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是电感 绝对不是电阻

网友:
保险或电感吧,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
是保险呀,不过看得不太清楚

网友:
能具体介绍下么  本来有点头绪像电感 被你这一句话 搞的我  又不确定了  有什么方法 能一眼认出就是电感 求高人指点...............0.0

网友:
说不定是抗EMI的屏蔽环呢,或者是疏导ESD的。

网友:
我有遇到过,是保险

网友:
模样长的丑怎么说都是四不像

网友:
大哥,是保险啊

网友:
保险吧  打打表就知道了

网友:
磁珠~
两头连通,中间环接地
起扼制电流突变的、滤除高频信号的作用,等于一个大电感的作用

网友:
是保险·前几天修过这一台··

网友:
谢谢大家
我顺着大家的提示找到了类似的图片 "村田滤波器"

TDK三端滤波器村田滤波器共模扼流线圈

之后我又把保险焊回主板,机器顺利点亮。回想一下我之前打表这东西不是短路,修完DC jack 再一测发现短路了,所以才怀疑它坏了。难道这东西是自恢复保险?因为机器的主人把DC捅爆了,板子上短路烧了个洞.

网友:
你们视力真好 我都看不清是什么 玩意

网友:
看看主板上标是什么。

网友:
我觉得保险或电感只要不短路就没问题

网友:
环型电感吧

网友:
是个保险。。四脚的。。还有两脚是接地的。。。

网友:
看不清啊看不清,图太小了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

网友:
好多笔记本上都有这个玩意儿,就是个电感

网友:
是个保险丝,直接找个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电感,不太像保险

网友:
看一下板子上标的是啥东东

网友:
还以为又是苍蝇尸体的照片~~~
没去注意过的元件....应该是电感

网友:
保险吧 或则电感

网友:
是个保险吧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的保险丝嘛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