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2维修

楼主(2011-11-18):
现象:显示器接通电源,显示屏显示一下,就没有显示了,电源指示灯变成黄色,关掉电源再开,故障反复。
解决:这个故障以前修过两次,认为比较简单,就拆开显示器,发现两组灯管工作正常,两组三级管也正常,经反复观察发现25v47uf的电容轻微鼓泡,手上没有一样的电容就换取了一个25v1000uf的,结果正常。
总结:以前觉得电容只是滤波储能的,没想到影响这么大,以后维修注意细节

网友:
这要是都能转正,我就退网!

网友:
啥时候能转正?

网友:
换个电容么!往往问题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这种故障液晶显示器和电视机比较常见,电容不良后电压不能达到正常电压,结果芯片保护一闪就黑

网友:
那哥说的没错,就你那种都能边转证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