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 掉电维修

楼主(2011-11-18):
电流是 0.8 -0.9 -1.0 -0.015 然后又可以开起来,
CPURST# 有1.2V都出来了,为什么还会掉电呢?请问下一个方向在哪? 问题出在哪呢?
请各位兄弟指一下方向。谢谢~
cpu
掉电

网友:
开关下面的三个灯全亮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首先看CPU,然后再是北桥,最后是南桥

网友:
温控芯片是挑几脚来着?

网友:
拆了内存 还是一样的跳变 我寻思 是内存没过, 换了还是一样 说明不出内存条坏了
测到了 1.25 2.5V 还需要测什么呢?

网友:
都不知道说到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