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GC 板集成显卡跑13不亮,上独立显卡亮

楼主(2011-11-18):
MSI 945GC  板集成显卡跑13不亮,上独立显卡亮   开始是内存PWM芯片坏,无供电,换后好了,现在上集成显卡跑13  不亮,跑到13后停住,等半分钟后重新跑码到13      上独立显卡正常。 不会重启,  BIOS也刷过,求解??????/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MOS全换了

网友:
是不是集成显卡上线路有坏的呀,你查下工作条件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原件发烫?我认为应该按循环跑码修

网友:
没检测到显卡喽!集成显卡部分有问题,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查集显到北桥之间的线路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BIOS没问题,,,集显到北桥的线路没问题,就肯定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