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20A显卡问题

楼主(2011-11-18):
今天接到一台旭日420a花屏,有四画面而且有竖线。OK 一定是显卡的问题,拆机看显卡被修过了<型号M52-P>但是按住显卡芯片开机正常。一想取掉重新植珠,植好珠上BGA。但是这个机子直接上电,电流到1.10-1.20左右不动了显卡就烫了。有哪位哥哥遇到过和小弟分享一下!!
芯片

网友:
用外接显示器花屏,用自己的不显示!以重新植珠?

网友:
在加焊一次看下。不行就拆出来在做个一次吧

网友:
屏电路要查一下,几对差分线的阻值是不是正常,LVDS部分。

网友:
不行就换个显卡芯片试下

网友:
这芯片容易坏 有的拆下重植做回没用的 最好换一片新的上去 另外注意主板不要太大的变形。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吗?

网友:
能加焊好也保不长 。只有换全新片子

网友:
重新植下吧,有可能显卡被你植短路了

网友:
兄弟 换显卡 显卡肯定挂了

网友:
显卡挂的可能性很大,再重植一次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也保不久吧,还是让客户换主板吧!

网友:
是不是打死了。。。换吧

网友:
换显卡芯片 补焊一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