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E-VM没时钟,复位

楼主(2011-11-18):
P5PE-VM上个灯假负载VCORE为1.06V,内存电压3.3、2.5、1.3,时钟IC电压3.34V看INIT、SCLK、A20M、MS1、IGNNE、INIT、LINTO灯比其它灯暗好多,通电后D11,D14灯也旧下去,现在查33M时钟没频率,复位也不正常,大家帮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南桥坏了
问题

网友:
还有时钟IC CLK865J02FLF 的晶振14.318没频率,假负载上的D11.D14插上是很亮的,上电源就好暗的了,还要问下时钟的PG线在哪

网友:
我看不懂哦,好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用打阻卡量PCI的AD 数据线差不多629,628欧左右,难道是时钟IC坏了?

网友:
沒有時钟,復位不會正常的,先把時钟修出來了吧, 這種情況不一定是時钟IC 壞了,慢慢查起吧
同意楼主:
5.0
王宏钧
同意楼主:

网友:
请教下高手时钟CLK865J02FLF IC的PG是哪个脚进去的

网友:
查下时钟IC的工作条件
同意楼主:
5.0
江琳
同意楼主:

网友:
未工作北桥通一会都漫漫烫手的。北桥挂了时钟也不工作吗

网友:
表示关注,看有没高手出没

网友:
電都正常嗎? 還有 VCORE電壓上 真cpu幾v?
同意楼主:
5.0
江琳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想修了,北桥烫手了,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