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f700,自动反复重新触发,不启动。

楼主(2011-11-18):
待机电流0.02a,

按下开关以后,电流跳变到1a左右,然后掉到0.03a,然后再自动触发,到1a左右,再掉电。

如此反复,屏幕不亮。

从哪里下手?

是amd的。

网友:
看来是三合一的桥,这个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三桥合一的吗? 这款桥的问题多

网友:
看看后级供电有没有短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