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上CPU都会有核心

楼主(2011-11-18):
GA-G41M-ES2L  没上CPU 上下管就都有了控制   上CPU后不跑码

高手们说说我是不是要从CPU核心入手

网友:
IC或者是北桥坏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主板

网友:
CPU坐有短路了,

网友:
电源IC的问题大些哦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和北桥有关系吗    好像VID没到北桥吧
高手详解

网友:
有些板设计就这样,现什么问题?按故障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