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速度慢

楼主(2011-11-18):
联想奔四得CPU,1G内存,不管装什么XP系统都特别慢,怎么解决一下

网友:
这样的帖子也发????????简直废话.................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或都是散热不好,再有硬盘也会有关的

网友:
升级到I7 16G内存·保证很快·装什么系统都快

网友:
是电脑配置慢 不是什么XP慢

网友:
明天问下出I8没! 出了、XP速度绝对的快!

网友:
电脑配置低,换电脑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或都是散热不好,再有硬盘也会有关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787-1-2.html

网友:
装个2000系统或者98,或者是XP SP2吧

网友:
走捷径的话可以换下CPU 775类似的,弄个赛扬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