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865GVQ修复

楼主(2011-11-18):
L-I865GVQ拿来通电无复位,检查无内存和CPU供电,内存供电Q45 3055 的 D G极正常 S无输出 ,更换以后2.5V出来了,但vcore还是没有。6566供电正常EN为0,此开启信号来自VTT_PWRD,相连两个NPN三极管Q118,Q119控制,其中Q119的b极为1V左右高电平,c极为5V,判断Q119坏,更换亮机,修复。

网友:
不错啊,就是没有图片,有点遗憾

网友:
最好上个图

网友:
照+图+描述=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