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58A坏了,帮忙给看看!

楼主(2011-11-18):
UT58A
开机调到通断/二极管档,蜂鸣器响个不停(表笔未短接状态),直流电压档电压偏低,其他档位未试. 拆后发现一个2兆电阻阻值为0,换掉后故障没有消失,用可调电源加电时,电流表指针不动.请帮看看怎么修。敬礼.

网友(点评):
大哥,电阻坏了有变成0欧的吗,肯定是别的地方有知路啊,看看它和那个元件并联了

网友:
沉默的大多数!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二极管档误量电压烧坏了

网友:
有没有万用表检修的资料?比如屏幕读数笔画显示不全或者异常、读数自动乱跳的。

网友:
有电路图,屏幕读数笔画显示正常,无跳动.不知从何处下手.

网友:
看不清图纸,不过修好的几率很小,我有一个胜利表890d也是这样,就是用欧姆档去测量电压,结果就是一直叫,辛好不过保,厂家也没有修,直接给我调了新的,不过那个vc97就没有事,表的说明书上是保护电压是1000v,我测整流电路时忘记换挡,但是vc97 就直接保护关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建议修高压电路的一定看好那个保护电压啊,买适合自己的表。

网友(点评):
表是别人淘汰的,修修看,修好了对精度也会怀疑.学习学习.

网友:
大哥,有2M电阻烧成0欧姆的吗?你就是用2M的电阻直接上220V都不坏,肯定搞错地方了。或者你看错色环电阻了。不是2m吧。

网友:
昨天把表上的电阻,电容都量了,没发现坏的,把拨盘铜片,PCB触点也清理了,重装后,蜂鸣器档开机长鸣的毛病消失,真是奇怪! 于是检查直流电压档,用LM431搭了个电路取2.5V电压,20V档测得2.19V,用UT33测是2.49V,看来1.直流电压档有问题.再测蜂鸣器档,不短接表笔就显示130MV,短接表笔能出声,测120欧电阻响,2K电阻不响,测数码管可点亮且不响,2.测蜂鸣器档不正常;3.欧姆档200欧,200M欧短接表笔不归零,显示00.3和00.9;自动断电关机功能正常,其他问题目前没发现.
怀疑:1.和蜂鸣器电路相关的LM358故障,可不知如何检测,
        2.主芯片7106故障,不知如何判断,
        3.PTC或L1故障,L1在图上有电路板上没找到,
怎么接着修呢?

补充内容 (2012-2-16 12:24):
龙年大吉!!UT58A终于修好了.高兴.100多圆的工具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