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live nf7g-hd720p插独显点不亮

楼主(2011-11-18):
今天接修一张华擎alive nf7g-hd720p板子,集成显卡可以点亮,但插独显就点不亮(独显在另一台电脑上是正常的),请教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点评):
橋空焊了, 算是通病...

网友:
打一下PCI-E的内阻!

网友:
NF的板 桥空焊了  做桥吧

网友:
看看pci-e槽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兄弟。你能读你的这个主板的bios给我嘛??我的这个主板刷bios后,提示mac地址问题。。不想刷mac地址。。不知道这样刷回去行不

网友:
显卡不兼容吧,或者是桥不行了吧。。

网友:
显卡边有木有跳线呀?看看跳线或槽旁边的三极管换换试

网友:
修过几个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否是兼容性问题再决定是否维修主板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网卡芯片?如果是INTEL的,我见过很多,MAC地址全是0.用改MAC地址的软件改下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