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报错0190 简单修复

楼主(2011-11-18):
今天接到一台IBM A30的机器开机报错0190,提示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然后断电

接电源也报错0190,然后关机 ,只装电池开机也一样   这个提示应该是电池电量低的意思  可是只接适配器还是一样。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拆开主板 在待机的情况下测没有3v  5v  开机才有 看提示应该与ADP3806这块电路有关  把它换了还是不行心想测一下-EXTPWR信号吧  一测高电平 正常应该是低电平
测D9 一脚只有2v多 不对。
看图d9与r870相连实际测量已有阻值 用导线连起来此机修复不在报错

网友A:
应该是电阻变大了把?要不怎么是2.几呢,是不是楼主?

网友:
断线了吧,2.几伏是另一端窜过来的电压吧

网友:
是断线了应该

网友:
给人感觉是EC始终检测电池电量低导致的问题·呵呵,但很明显我是错的楼主是对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阻变大了把?要不怎么是2.几呢,是不是楼主?

具体阻值没量 我一量没响  看点位图是通的 就直接用线连起来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