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明基G2020HD显示器不通电(无短路 断路 有 5v 3.3v)在线跪求思路

楼主(2011-11-18):
明基明基G2020HD显示器不通电 好像是什么LED的 ,打开一看
测试 保险好  开关管没短路 断路  没电容鼓包 ,无明显烧黑点,测灯管接口有24v左右的交流电压
测供给驱动板的红线有5v直流 还有一根有3v左右 ,开关面板接在驱动板上,开关按钮有1v多点的直流,
开关无漏电,完好。
接市电220v  无反应,指示灯不亮。跪求维修方法和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开关按钮只有1v多点的电压,说明驱动板没正常工作,维修思路:1、测量驱动板上各电压是否正常。2、写MCU程序。3、测量主控芯片旁边的时钟晶体是否正常起振。不正常的更换主控芯片。

网友:
你敢改个高压试试吗

网友:
写个程序试下吧~记得这个机器MCU是RTD2122的,估计没人备份的了吧~需要原厂数据,这样就体现了RTD2120,RTD2122在线读取数据的重要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