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待机0.086A 开机掉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18):
接一海尔A61   L50II0 待机0.86A    显然待机有点偏高  检查PL7 PL9对地阻值无短路 均在180左右  随之通电发现PU4 MAX8734A发烫,断开PJP5、PJP2后再通电, 电流仍然为0.086慢慢升高到0.1A ,芯片还是发烫 。立即更换此电源芯片后通电,电流降到0.014A , 连通PJP5、PJP2 待机电流为0.068A ;开机  电流一路跳变   亮机 进系统。

网友:
让你碰见软肉了,哈哈,发财

网友:
你怎么不查一下哪一个条件不对,积累经验啊,

网友:
对啊,8734A的脚位阻值和电压没量下么,对比下正常情况下的不同之处

网友:
有没有测下其他条件啊?

网友:
呵呵,经验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