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1-11-18):
方正T400  跳到WINDOS  XP   时就死机  硬盘和内存都是好的   BIOSS刷过   南桥换过   还是这种情况   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
CPU换过没。慢慢检测下吧,说又说不清楚

网友A:
   有可能硬盘供电引起的

网友B:
个人观点,检查硬盘的工作条件

网友C:
进PE呢,正常不
是裸板+硬盘测试的么?

网友:
楼主近PE看死机吗不行了就最简单化的装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呢,正常不
是裸板+硬盘测试的么?

一样的死机,是全部装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检查硬盘的工作条件

硬盘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硬盘供电引起的

硬盘供电查了的  正常

网友:
   那你进安全模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供电正常

把硬盘摘掉,用U盘进,看看死不死,如果还死,可能是硬件有虚焊的地方,显卡的嫌疑比较大,其次检查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