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故障案例

楼主(2011-11-18):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什么牌子没注意,这个并不重要,故障现象很常见,就是没有复位,其实主板没复位涉及到的问题应该是最广的,主板上任何一个元器件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主板没复位,比如某个部位没有供电或是电压低,南北桥虚汗短路损坏,I/O损坏(一部分主板),缺少时钟信号……对于这种主板我们会第一想到从各个部位的供电查起,一般来说CPU供电很容易出问题,但这块主板不是,我查到最后查到了时钟芯片部分,测芯片周围的贴片电容,我测到了一个3.3V,又测了一下晶振两脚连接的贴片电容,没发现明显的损坏,开机再测时钟晶振,发现问题了,其中一脚为0.8V,另一脚为3.3V,我首先怀疑到时钟芯片,但因为同一型号的时钟芯片确实难找,我为了保险起见从简到繁,先换掉了两颗起振电容,又换了时钟晶振,最后没办法我到料板中翻啊翻啊,真的找到了一个同型号的时钟芯片,换上开机,复位出来了……跑码了……亮机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里我要说时钟芯片出问题的状况其实不少见,只不过有些新手容易忽略这一块,像这种情况身边最好有一台示波器,可以更简单快捷的检测出具体问题所在。

网友(2012-05-29):
路过看看

网友(2011-11-18):
我是新手啊 还在学习呢  就是有好多的问题不明白 还经常忽略很多问题...也害怕被骂    诶   不知道怎么办啊  努力吧

网友:
简单明了,说出了主板的常见修理程序,给新手一个基础方向,值得顶一下

网友:
时钟问题我就看诊断卡

网友:
新手啊 很多都不会 悲哀啊

网友:
新人呀一步一步向上走吧

网友A:
对于时钟问题如果手头没有示波器,较难判断,楼主所说,问题明显,但也充分地告诫了新手们做维修要用心去做,不是你去修了没修好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去尽力做这个东西,你想不想去做,难道芯片难找就不找了吗?有一大堆的料板,难道你嫌墨迹就不愿意去翻?如果一个新手在一个问题上有了突破,那以后同样地问题不会再难道你,所以,用心才会进步。

网友:
确实工具就像鸟的翅膀少了很难飞

网友:
值得顶一下

网友:
,这种有示波器,就不会怕这种小问题了

网友:
不复位问题修起来最麻烦的~往往不如不加电的好修!我前二在修了一块,全板无时钟信号民,一测晶振没有电压,看时钟芯片附件的电容附件有二个管子,测试D,S击穿,在坏板上找了二个换上Okl~

网友(2012-02-15):
走的弯路多了就慢慢知道怎么走直路

网友(2013-07-17):
时钟芯片是怎样的怎么找

网友:
新手能过不够努力,也就不菜了。支持新手。

网友:
不用示波器怎么修呀

网友(2014-01-05):
引用 网友A:
对于时钟问题如果手头没有示波器,较难判断,楼主所说,问题明显,但也充分地告诫了新手们做维修要用心去做 ...

说的好,我就是新手,深有体会

网友(2014-07-01):
厉害哟 楼主这都能判断出来 我没有示波器我不知道怎么用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