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机器难住小弟了,求指教!

楼主(2011-11-18):
下午客户送来台电脑,不罗嗦,上图

开机卡在BIOS处,能进BIOS。求解!

网友(点评):
出手不凡啊,一出来就是苹果,厉害

网友:
处女贴,沙发不留了

g73g84 -1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外设问题,,,,排除外设后更新BIOS试试.

网友:
望楼主把问题说的清楚点,什么叫卡BIOS ? 又能进BIOS ?那到底是卡呢还是能进的?是自动进的BIOS 还是人为进BIOS,不进BIOS又卡在哪里呢?还是进BIOS卡了呢!

网友:
楼主你把问题描述请楚  你不动他他自己怎么会近BIOS里

网友:
看不清图片啊 山寨苹果机吗 是嘛?  卡在LOGO或则卡在开机画面但是能进BIOS 建议换下BIOS

网友:
换根排线

网友:
键盘进水了,拔掉键盘就好了

网友:
同意键盘问题

网友:
山寨苹果. 楼上说的有道理键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下掉键盘再试试吧

网友:
麻痹的山寨苹果

网友:
排除外设问题,不行换键盘。

网友:
好山寨啊 ,居然还 MAC BOOK AIR。 估计BIOS不好找。线换键盘试试吧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拔掉键盘和硬盘,上USB键盘看看,!

网友:
楼主,你把键盘 ,硬盘 光驱都拆掉 看看

网友:
这个山寨有点过头了最起码外观搞的像点啊

网友:
感谢各位好心帮忙

网友:
好一款山寨苹果机呀。有创意。楼主能进BIOS。然后呢。进系统会有什么反映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南桥有可能有问题把

网友:
排除法检测被。看楼上键盘的可能行较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说啊  还是在查查吧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是不能引导,刷一下BIOS应该会好!!!

网友:
先拆键盘  再换BIOS试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说的 好像是 可以进BIOS设置 但进不去系统

网友:
把 键盘  光驱   硬盘 等等 所有的外设东西都拆掉 试试看看还卡不卡BIOS画面 你一开机就进BIOS了?你没有动机器吗?裸机接屏幕试试看看什么画面

网友:
把外设全拆了 还有看能不能认到硬盘啊 也许就是可以的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坏了,把硬盘拆下来,上别的机器测下

网友:
先易后难,把键盘拔了看看

网友:
看看是什么卡住 外设.BIOS.南桥 都有可能啊

网友:
有些机子如果没有能引导的硬盘的话就自动进BIOS 的  楼主可以看下是不上硬盘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硬盘有问题,拆了,或都换一个试试

网友:
裸板试下。。。。

网友:
把询问客户的经过描述清楚点。

网友:
好一台N450的上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