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拆桥后掉点了,该怎么办?

楼主(2011-11-18):
有一块NF4的主板,单桥的,经检测是桥坏了,所以上BGA,拆下来,但发现拆下来后焊盘上掉了两个点.仔细看了看,这两个点好象是空脚,没有任何连线的,我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师傅,这种情况下换桥还能行吗???

空腳的錫球在回焊時, 一般都會先用刀片將錫球去除再回焊.
空脚就是没有线路的,有跟没有是一样的,这要讨论吗?
空脚可以不用管它啊 这种情况换桥是可以的

网友:
要是你确定是空的就换吧

网友:
  先看是不是空脚、很对空脚的、 确定是了你在焊就没问题

网友:
空角没用,换吧

网友:
是空的直接做桥就好了

网友:
试试 用细的跳线 引下

网友:
再拆个桥,对比下

网友:
掉点的地方要弄点红胶

网友:
是空脚没有关系的

网友:
一般是不能再换了吧

网友:
老手巧手可以搞,我就不行了

网友:
只要是空脚就没有问题,,

网友:
有线连着的就要补,没的就不用管,补好后要用绿油等涂一下,防止回焊时珠跑位连踢了。

网友:
如果掉的是空点就可以弄  带线的话就需要补完线再弄了

网友:
确定是空脚的话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