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长城GWL980 LED闪屏一例

楼主(2011-11-18):
昨天接一台长城L980 18.5寸 LED背光的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屏背光不停地闪时亮时暗。感觉好像电压不够拉不起来。由于是第一次接触LED背光的液晶屏,心里没底,于是拆开外壳,可以看到里面有驱动和升压两块板,按以往修LCD的经验来看,应该属于背光方面引起的。测得驱动板给升压的供电是12V,升压板上面结构也比较简单,当时比较急,没记下各位芯片的型号,只知道上面有一个芯片比较引人注意,那就是BIT3251!上网查了一下BIT3251的相关资料,大体功能是给升压板升压的。再测测LED灯排线方面,总共有10根线,中间两根是供电的,测得是30V左右,而且好像不是很稳定一会儿又变到28V,一会儿上到30V,感觉有点不对,虽然不知道正常工作情况下是多少,但感觉问题就在这里了。突然想起以前配那个升压小板也有个BIT3251!!换来看看,反正板上就那么几个零件,不难。于是找到小板上面的BIT3251换上去,奇迹出现了!!好了!!亮度正常了!!!再测LED排线的供电,38V!!!!!!! 原来18.5LED背光是要38V供电的!问题就在这里了。比正常工作少了整整8V!!至止修复完毕。由于客户比较急,很匆忙地拍下照片供大家参考。谢谢!

应该把故障元件标示一下就更好了,与主题 无关的图片不要发,图片多了会影响打开页面的速度。谢谢!

网友:
18.5的还带高清啊?

网友:
LED的经验还真的欠缺,这种图文并茂的维修实例太好了

网友:
LED的还没修过呢,还是个外接电源的。

网友:
呵呵..是中华的屏吧..18.5不是高清.是标清1366x768的...现在长城的显示器线都停了啊..长城都不做显示器了..唉...

网友:
回楼上的兄弟,是中华的屏,是标清的,没错。长城不做显示器了??不会吧???应该只是把产地搬到广西那边去了吧?

网友:
38V 学习了BIT3251 是易损件吗

网友:
好像是长城在广西北海的工厂与AOC的合并了

网友A:
长城就一垃圾货 人家结婚买的长城显示器 半个月就坏电源板 在我这里闹的 都开不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就一垃圾货 人家结婚买的长城显示器 半个月就坏电源板 在我这里闹的 都开不开门

呵,只是你刚好碰到了,长城的显示器在国内还算可以的,至少一般坏了只要换换电容什么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