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一台波波,按自动慢是杂回事

楼主(2011-11-18):
买了一台1102CAL七寸屏的,回来校正,测掉电的板子,按自动得等到掉电了也没自动完,我看CH1 CH2灯都亮我用的是CH1的,怎么样才能让自动的速度快点,我这个太慢了,搞哪项才能提高AUTO的反应速度,不去检测多于的东西。谢谢。

网友(点评):
货是真的,但就是慢呀!

网友:
没波太慢了,没有5.4屏的快,AUTO档是杂回事,郁闷呐

网友:
如果你只用CH1就不是把CH2接口上也接上探头,这样AUTO时间会短一些。

网友:
个人感觉没有1102CA快,测东西反应慢,是不是买到假货了,高手,师傅们支招小弟一声把,为了学习这波波,正式维客都变成见习的了,不容易呀,技术,成就感,追逐这`

网友:
没有用过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款,安泰信的。不过我都不用自动的,因为慢啊。直接调旋钮的。选择功能后直接跳旋钮就好。

网友(点评):
深有同感 ,  顶

网友:
象楼下所说的一样,用手动调旋钮。但你对此信号有一定的了解,如周期,振幅。

网友:
最好找个高手给你调一下,你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呀,要是数字的会慢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