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寸方屏不显示

楼主(2011-11-18):
型号为飞利浦190S8 的显示器,从表面看很正常,按开关键,还显示 飞利浦的标示, 插在电脑上 显示显示“注意,检查电缆接口”  刚开始我以为是主机问题  但是主机诊断卡跑马正常,然后我就换个显示器就亮了,把这个显示器放到别的电脑上 一样不显示,最后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显示器怎么修。

网友:
帮帮忙吧 大哥些

网友:
要拆开看具体故障,先查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个人觉得驱动板是驱动板的问题,检测不到信号输入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和你一样又不一样的问题,在一台机器上跟你的故障一样,可换了另一台机器能点亮。后来我把他那台机器的显卡换过来就点亮了,不知道你这台换个显卡能不能解决问题,我只是说我遇到的一例,希望乱扣分的管理不要再以灌水扣我分啊,

网友:
数据线还过吗,

网友:
最好上图,这样好些。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板

网友:
查VGA 13 ,14脚对地阻值。。。700左右。再则刷一下程序。无其它方法

网友:
问题出在驱动板上,仔细查接口到主芯片之间的电路

网友:
要不改个能用的驱动板吧,以前我碰到过一个,搞来搞去,用G31的主板不显945正常的,搞死人了

网友:
换个 码片 试试 用万用表 测量下

网友:
谢谢大家 数据线换过, 显卡换过,估计是驱动板了 发块来还下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软故障" 或者不兼容....电脑显卡  显示器驱动板

网友:
因为这个显示器带两个接口,D-SUB和DVI。你把显示器的输出模式给改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通病,重写MCU程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