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不开机,待机0.18

楼主(2011-11-18):
    有台三星R467不开机,一插电待机电流就是0.18 按开关没反应,拆开一看是别人修过的,主板上飞了跟线,看起来有好像是反厂修的,不管那么多了 检查发现芯片TPS51125烫手无3  5V,我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烫,整个主板量了一遍没有短路的,我量了下南桥旁边的一个电容对地阻值只有20几怀疑是南桥,就把南桥给拆下来了但是阻值还是20几芯片还是烫手,没思路了干脆把IO也拆下来了,但是故障依旧,修到这里真的烦躁了没思路了,那位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给点思路 思路  在线等待啦????

网友A:
南桥背后有个小电容微短

网友:
同上,
是通病呀

网友:
就是南桥后面  贴纸的那个下面

网友:
板间短路了吧,或者反馈51125的,查下

网友:
检查硬盘后面黑色纸背面的RTCRST小电容

网友:
把黑色胶纸掀开,一般那个电容都是有点腐蚀的,注意点看能看出来。

网友B:
要是有人能把通病汇总一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
SB后面有电容短路``取掉就好了``电池应该也没电了`量下电池电压吧``上回看师父修过  坛子里有个这样的贴挺详细的``找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背后有个小电容微短

此机器修复,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的也是这款,现在是开机指示灯亮,但屏幕没反映,呜呜

网友:
懂的稍微指点哈就一目了然了啊

网友:
有人把通病汇总一下就太好了

网友:
短路最好修了,还是那句话,烧鸡大法

网友:
学习下 刚遇到一台症状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人能把通病汇总一下就好了。呵呵

有的啊  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个信号短了。

网友:
有通病的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