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1-18):
dell 本pp18L,显示器有问题,屏幕一调亮点就黑屏,重新启动电脑从侧面可以看到显示的内容,不是太清就是了,请问下,是显示器,还是主板有问题,改换些什么,

网友:
黑的时候还能看到液晶屏有显示的话,一般就是灯管和高压板的事情了(感觉灯管的问题大点,用根灯管外置看看)。

网友:
和2楼的一个观点,先外设灯管测试,感觉保护了

网友:
楼上师傅说的,修修大概多少钱呀,多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把高压处理了下,好了,不过又返修了

网友:
屏暗 应该是 高压斑上边 有一个输入 脚 对亮度 有影响吧 信号脚

网友:
果断高压板 灯管

网友:
维修价格要看你在什么地方了。每个地区的维修价格都不同

网友:
多谢各位的鼎力支持,刚接触不久,多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
是不是 屏线 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