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 遇上麻烦了99999

楼主(2011-11-18):
影驰9800GT 节能加强版  不用接独立供电 512M的 D3 正常能用用MATS测试没有出现错误,有一个问题就是 右边的供电部分很烫感觉有80,90度了。开机3秒这样温度就迅速上  GPU的温度用鲁大师测只有40多度。量了管子的阻值是正常的,不知道,供电部分温度高是什么引起的,救救我的9800吧

网友:
换个电源IC就好了,也可以拆了重焊

网友:
把供电IC和上下管,电容全换了试试,有可能是性能不良。

网友:
我换了一 个RT9259A  还是老样子。 还有一个16脚的没有一样的换,找到了换上去再告诉大家

网友:
一直能用,就加个风扇对它吹,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
感觉不好  就换吧   有的地方发热高也正常

网友:
拆下重值吧

网友:
在电源管的上面加散热片吧。

网友:
通电测量看看场管的控制脚电压是否一样的,RT9259A我记得是两路输出的,测量的时候要上管对上管,下管对下管,温度过高是由于供电相位不平衡导致的,很容易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的温度用鲁大师测只有40多度

应该不用重植那么大单吧

我有一1650XT也是管子发热,阻值也正常,GPU在50多度,没法试重值后好了.我维修从来不加焊,都是重值.

网友:
忘记说了核芯是两相供电,有一相发热.

网友:
试试把我也没修过

网友:
试试先谢谢大家,弄好的话再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