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 AMD CPU 机器的通病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11-18):
请教下HP G62 的
笔记本
,不上无线网卡就报701错,并显示找不到无线硬件,上了原机的无线一显就掉电,上其它HP 机型和其他无线网卡都报104错,而且不装无线根本无法进入下一道工作,如BIOS都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光驱都无法功能,不上无线网卡,过十多秒自动关机。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骗取主板跳过这个网卡的检查过程吗?无线网卡接口附图 如下:
希望有这方面的师傅赐教!谢谢!
笔记本

网友:
HP的机子,要买个原装的网卡,也才50块吧,别自己又进死湖同了,还不知道,不要修电路呀

网友:
可以把非原装的无线网卡写入HP的认证信息。。也可以刷带有白名单的BIOS。。。

网友:
有ID验证的,要用原装的!

网友:
什么通病,不要死钻牛角尖。

网友:
楼主还是试试原装无线卡把。

网友:
还是去买一个吧,这个机器一般都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