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CL开机LOGO能开吗?

楼主(2011-11-18):
有个酒店开业,要把TCL电视的LOGO改成自己的LOGO,请问有没有改过的DX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自已开发一个BIOS刷进去就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要如何改,应该和DVD改开机画面的原理是一样的,研究出来后也可以增加收入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难做到, 不过肯花钱,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logo是在程序的吧,应该不好改吧

网友:
这个你得找到做板子的厂商...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可以改的,需要把图片写进去啊!

网友:
如果自己改 TCL就不给保修了 呵呵

网友:
刷电视的开机画面,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死的会很惨的哦

网友:
对于一般硬件维修的朋友来说是个问题呀,能研究出来又是一笔........

网友:
可以,必须是工程机,酒店旅馆的机器可以联系售后。

网友:
其实这个难度倒不大,就是得有技术支撑,
就像电脑换开机自检画面,99年就流行过,只要厂家支持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