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600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1-11-18):
这台机子是前几天接的,拿来是出发不上电(待机时0.03,触发后上到0.04)。没说的拆机。拆机过程发现无线网卡下的绝缘胶纸被烧出一个洞(如图1)。

继续拆,拆完后发现电源头边上有个原件也烧毁啦,用镊子一碰就掉(连焊盘都没啦)如图2。

对着图纸看出无限网卡那里烧的原件是个双二极管D108如图

在料板上找个换上。而电源头边上烧的是电源头侦测信号脚(PS-ID)出来经过的一个电感L77,由于烧毁就查图纸看这个信号到那个原件,发现是直接到D108的3脚。那直接用根线将电源头的侦测脚和D108的3脚连在一起。然后触发看下,结果还是一样的。到这里就有点怀疑是EC坏啦,手头上没这个料,叫人发料。现在是淡季啦,手上又没其他本,就拿着这个板继续挫。量了下触发后要出来的信号,量到SUS-ON时发现只有2.1V(正常应该是3.3V),断电量它的对地阻值发现只有80欧,明显不正常啊。查图纸发现SUS_ON从EC出来后去到U78,U73以及经R180到U25,而R180是个2K的电阻故U25应该排除,造成短路的应该就EC,U78或U73啦如图。

一个一个的拆,当把U73拆掉后再量SUS-ON的对地阻值变为580欧,这个应该正常啦。再料板上找个7HS32换上去,触发后电流上到0.4几A掉电。哈,CPU没上,DELL的机子,不上CPU会掉电的。上CPU,内存,接屏,再触发,电流从0.4-0.6-0.8-1.2跳变,然后DELL界面出来啦。然后就是报价装机测试啦,测试发现机子反应有点慢,测试下他硬盘发现有几个红块在C盘,就没理。谁知道客户头天拿回去,第二天又送回来说CPU降频。进BIOS,进系统看,确是是降频啦,原来1.7G的CPU就降到600M。先找个原装适配器试试,结果一样。再按网上的的方法一个个试,取掉电池啦,换温控IC啦,换CPU座边上的两个小电容啦,结果显而易见的都不行。后来经以前的同事冯总提醒换个CPU试试看,一开始换个2.0的还是一样,后来换个1.5就没降频,进系统也正常啦。但客户不想换CPU,只能继续看啦。再问了几个朋友都说要查下PS-ID这个信号。但这个信号接不接原装适配器他的电压都是3.3V,又不知道他原来的电压是怎么样的。无法下手,这样闷了几天。还是冯总给了我信心叫我把EC换了再说,实在也没辙就换呗。难道退钱啊。幸运的是,把EC一换就好啦。有图有真相啊。修好后进BIOS看到

进系统看到

没发过什么贴,不到之处敬请见谅!

1KB
经验贴~谢谢楼主分享成果
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想不明白,结果是换EC好的

网友:
你不知道有个信号到EC的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侦测信号这条路线上的元件烧了引起EC部分功能不良吧。换之前我也没信心,只是无奈下的尝试,侥幸成功。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要是EC没问题那就难整了哦

网友A:
   LZ,能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能充电吗?

客户的电池是坏的
按电池上的检测按钮都没反应

网友:
原来最后是EC的问题,这种还真没遇过。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ec 还会引起降频 还真的没见过 见识了

网友:
支持原创,不过图片不清晰

网友:
是啊,图看不清楚哦!过程是慢细的!

网友(2012-09-19):
感谢楼主的分享经验啊。不错,挺不错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