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那么容易坏么 我有心病了

楼主(2011-11-18):
第一次由于自己手脚乱搞坏一个屏,第二次很小心了,还是压坏了屏边上一个角,
第三次也就是今天换灯管时,我拆了下来,之后我同事装的,装上去之后屏坏了!

我很小心了啊,轻手轻脚的! 撕边上的胶本来一下搞的,我都慢慢撕了。宁愿花多点时间买没事。难道又是我搞坏的?
我已经有心理病了,换灯管。  求助

拆屏还要注意什么?  指教

备注:换灯管风险其实挺大的!

网友A:
下次应该不会坏了,因为事不过三。
不拆屏直接抽灯管出来要安全很多

网友:
是啊 希望老手可以说说有什么捷径可取  或是要注意什么

网友:
心灵手巧,多练多做,轻手轻脚的换,巧力!

网友:
不要怕坏,要细心,找坏的多练习就是了,

网友B:
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距成手已经很近了,,

网友:
搞维修的都要过这关的,不可能身边总有师傅跟,过来就好了,新手嘛。找几个坏屏多练习,找回自信就好了,很多时候就是对自己没自信

网友C:
换灯管之前先准备好一张塑料包装,然后把液晶面板拆下来,放到塑料包装上面,在上边再盖上一层东西,防止尘土,然后找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挪到那去。注意面板上的软电路板,千万别碰,碰了屏就出毛病了。然后其他东西想放哪就放哪,也不怕被别人踩,当然要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

网友:
撕胶的时候 用电吹风热风档吹 会好点

网友:
我想你是没把屏完整放入黑色框里,就把外铁框压下去吧,不然怎么可能压坏角。另外屏拿下来后和放回框的时候,排线不要一直晃动,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也不是你说的慢就可以,关键是细节要做好,几个注意点就可以了,我之前跟师傅学的时候,他们换四灯才半个多小时,而且手上至少几换了百台了,从没换坏过屏。我看师傅换灯管也就一次,就学会了。个人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装最外面的铁框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屏放到位,排线贴紧,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做什麼都應該慢慢來。沒有後悔藥買的。

网友:
你这些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坏屏嘛...人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子的..细心 在细心..在工厂里..换灯管是个最劳民伤神的活.又不赚钱(19换灯管才40甚至更低).又磨时间..

补充内容 (2011-11-19 13:28):
厂家维修.客户群主要是做显示器的厂家.不是市面上的散客.来的量都是比较大的..维修费用也都是比较偏低的.

网友(点评):
不会吧,一般都认为厂家的收费普遍比维修店高很多呀!换灯管收40元,怎么可能?

网友D:
功底不足还是先找些坏屏练手      如果有了心病下次就手软了还怎么拆呢?

网友:
有什么方法能够很轻松的取出灯管支架来,之前我也尝试过直接抽灯管,我发现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也要费老大的劲儿了

网友E:
感觉是装的时候的问题 换了后灯管一定要放进去接头别太厚 前一样装进去卡好后 在装后面的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底不足还是先找些坏屏练手      如果有了心病下次就手软了还怎么拆呢?

是啊, 我是去人家那实习的,搞坏东西不太好。
所以我现在去找坏屏练拆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装的时候的问题 换了后灯管一定要放进去接头别太厚 前一样装进去卡好后 在装后面的一般不会有问题

嗯有道理哦,  拆的时候很好拆。
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距成手已经很近了,,

我也觉得是,这让我以后知道该注意什么了,就是细节决定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应该不会坏了,因为事不过三。
不拆屏直接抽灯管出来要安全很多

不好抽啊,有些结构不同。好像一定要完全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管之前先准备好一张塑料包装,然后把液晶面板拆下来,放到塑料包装上面,在上边再盖上一层东西,防止尘 ...

我的位置就是一个BGA摆放位,我拆屏的时候就换了三个位置,- -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定要找个安全点的位置。  要放什么地方放什么地方。

搞的我没位置选,随便放。!

网友:
细节就是黑框一定要装到位,保证屏完全装到黑框里面。就这两点屏电路最好还是不要碰。

网友:
不拆屏直接抽灯管出来是要安全很多,那样换的我觉得很不好

网友:
找坏屏多练习,要把它当做客户的屏一样对待,手熟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