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试过韩式电烤炉做预热吗?

楼主(2011-11-18):
看淘宝上就100元出头,功率1200W,可以控温,尺寸也够大,稍微改装下就可以做下加热,有谁试过吗?

网友(点评):
此炉用发热管,关键是温度,最低要300度以上才行

网友:
电烤炉,没听说过,在一个贴子里说用电陶炉挺好的。

网友:
可能性还是有的,你可以试一试,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稳定的

以前 干注塑的时候 有个烫金机  可以很稳定的控制温度  改装来 应该相当不错

网友:
刚才在淘宝看了下,电烤炉还真的不错,用在下加热上应该没问题,加热面也大,看中了那款63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