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19寸 液晶显示器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11-18):
一台19寸显示器  供电都正常  开关键只有2.2V    别的按键都有3.3V  .拿掉按键板也是一样的形象 ,请问这是驱动板问题吗。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供电正常,那掉按键板还是2。2V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这个电找驱动板吧。。。

网友:
我换个驱动板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最好查下是不是哪个电阻 阻值变大了 换驱动板还得刷程序 麻烦的很哦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不良(有可能程序坏)

网友:
最好查一下与之相连的排阻 排容有没有变大或变小,在查一下供电

网友:
电源供电正常就检查MCU工作状态,MCU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