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1-18):
1:没注意什么型号的显示器。故障原因不详,问题是 电源板通电后12V电压重15V左右开始降压。一直降,最后段电的时间降到5V左右。300V电容断电后不会放电,2小时过后还有270V左右电压。当时没有放电的东西,没仔细检查。想知道问题大概在哪 不想到时间在重头检查!
2:三星显示器一台,很牛的那种型号忘了。6跟灯管的,故障原因 开机无电压输出,当时手头上有事出去了。回来后发现同事把12V输出的管子卸掉了,但是没有卸好。边上的锡箔纸全部搞掉了。我当时把旁边整理了一下。重新焊上,撤输出电压还是没有。然后断开12V高压板供电,测量到12V电压变成了23V 5V电压一点几V,后检测好发现12V和5V输出连在了一起。继续搞被他弄破的锡箔纸,最后把他们分开了,等到电压为12V=3.6V   5V=1.36V  问题是5V的输出锡箔纸已经破坏 我不知道能不能和板子彻底连在一起?现在重合下手

网友:
放电慢是没构成回路,查下哪里烧断了,或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电压 不稳的 有可能是光耦和431故障的

网友:
新人过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