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检测卡码都跑过了 不亮

楼主(2011-11-18):
怎么办 主板检测卡码都跑过了 不亮

网友:
跑到多少?
得说清楚啊
如果又跑回到00、FF
那就说明你的VGA或DVI线没接好
要不就是显示屏的故障

网友:
过代码 而不亮机  一般是北桥的故障,除非显卡是坏的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看一下,还有,你上键盘,看大小写灯亮不亮呀

网友:
你是台式的是不是哦,
如果是这样你就要查VGA了,打一下,三基色,打下北桥桥阻值

网友:
嗯嗯```又学习了。

网友(2012-10-15):
都是高手云集啊!!

网友:
你是要说明什么。。。

网友:
要是台式机的话就把VGA插槽和北桥旁的电容全换掉看看...再者干桥..

网友:
全是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