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楼主(2011-11-18):
在亲戚那里找到一个旧的万用表~里面的一个超霸的镍氢方形电池没电了~
手上又没充电器~又不想浪费钱买新的~
怎么利用身边的东西把这电池又充回电让它青春快速再现?
求知的指点一下~

网友:
用猫 路由器的适配器代替电池

网友:
方形电池是9V的 猫和路由器的输出电压 也是9V

1KB
谢谢这位兄弟~我先暂时用你这个方法来用着

网友:
一颗2块钱的纽扣电池还要救啊,直接去5金行买就是了

1KB
2块钱却是有~但如果得到一个方法~方法才是真正值钱的东西呀

网友:
万用表电池大都是9V方形的。 要用12V的冲 。应急灯冲电器就可以

网友:
哈哈 真的可以的哦
路由器的输出电压就是直流9V

网友:
找一个12V的变压器,进行半波整流就可以充了。

1KB
谢谢~我想的是利用身边的东西比如一个旧ATX电源可不可以来充电给它?

网友:
呵呵,搞维修的这样搞可省到家了~

1KB
呵呵~不是为了省吖~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