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笔记本14.1LED改LCD成功

楼主(2011-11-18):
昨天接修一台联想thinkpad SL400笔记本,屏闪,不用说,肯定是LG的闪屏门,拆开,是LG X5的屏,带小尾巴的那种,以往经验直接加高压板和LCD屏就OK,查看LCD升压板接口,三根红线接一保险,很明显是供电线,一根黄线,一根绿线,,三根黑线,也就是GND线,想都没想,直接把接口就剪断了,接上12V---19V通用高压板,屏显示,但特别暗,之前很自信,三根红线是电压,一根ON(黄线),一根亮度调节,三根GND,但实际测试的时候,红线电压0.2V 黄线电压3。3V,换高压板还是一样的故障,无奈打电话给省城的同行,回复说,THINKPAD的本很特别,不能这样改,唯一的办法就是,把LCD的灯管拆出,换成LED的背光条,实施难度有些大,不小心会弄坏屏,他们可以代用改装,但得多加50元,钱不是问题,关键客户下午急用,没办法,只有自己冒险改装了,把剪断的线一一接好,试一下原来的屏,准备移花接木改背光,但此时出现,原屏也意外出现暗屏,NND,中间应该没有出现意外,怎么会这样,IBM的就是和别的不一样,确定线没有接错,反复试验,背光还是不亮,测红色电压2。3V,这下子赔大了,弄不好还得赔上一根屏线,一块升压板,那还赚P钱,折腾了两个小时,仍旧没有头绪,这几天运气就是不好,上个厕所先,回来冷静考虑一下,换LCD屏,只是缺个背光。高压条GND,开启信号都有了,缺个电压,这个电压如果直接由接口的19v提供不知道行不行,IBM本结构比较紧凑,不好改装,也不想拆机,看看有没有现成的电压可用,屏上面还有一个摄像头,有了,用5V的高压板,供电就由摄像头的5V提供,下来事情不说也知道,很完美。进系统摄像头也能正常识别,拷机三个小时,交工。

网友(点评):
从供电取电压,最好做一下延时。

网友:
我直接都换背光板

网友:
我才修了一个类试的问题 哪有怎么复杂啊 led的升压板上是有19V供电的啊 怎么会你没有找到呢 或者是你测试维修时不小心让主板上的那个“屏暗保险(SL400通病)”烧了吧,否则怎么会LED背光能亮而用灯管有不亮了呢

网友:
这个真没有5V以上的高电压,要不怎么会说和别的机型不一样,以后有遇到的朋友帮忙验证一下,

网友:
看完后不得不佩服,要是我就直接换屏了

网友:
换屏成本就好了

网友:
你们太强了,LED 改LCD还再加一个高压板。换一个屏多省心啊!

网友:
通过楼主的文章。思路清晰是很重要的

网友:
高难度动作!!

网友:
原来的屏也暗。。你检查过保险和那个小贴片电容吗?。。

网友(2012-09-19):
没改过呀,以后遇到了我也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