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笔记本没有显示和背光

楼主(2011-11-18):
接外置显示器有显示和背光  屏线各引脚用表的电阻挡全通  主板屏线插座CN1 30PIN  28和30PIN是接LCD面板VDD没有电压 16PIN是接高压条的启动开关又没有电压  是没有LCDVDD电压和高压条的启动开关导致没显示和背光吗 或会关休眠开关事吗  请指点谢谢
以下是主板CN1 30PIN 测到各引脚电压
1,              2, 4, 17V 到高压条
3, 5,  3V        6,      2V      到高压条
7,              8,10, 4.5V 是空没有连接
9,11, 0V       12,14,  3V
13,           16,       0V  应是高压条的启动开关
15,17,0V      18,20,22,24,26     接地
19,           28,30,   0V 是接LCDVDD
21,23, 0V
25,
27,29, 0V

网友:
主板上那个0的保险坏了.如果实在不行.随便接个19V公共点电源就行了.

网友(点评):
确定没有搞错? 不是3.3V吗?

网友:
怎樣可找回lcd vdd電壓 和 電壓條的啟動訊號 請各位指點

网友:
有机器、有图纸没?有就顺着查!

网友:
找高压板点下灯,测没屏线有没有断

网友:
随便接个19V公共点电源就行了

网友:
按图纸上的线路一直往下查就知道了。写那么多什么都看不懂。

网友:
找到图纸顺藤摸瓜找。。。看哪个信号没出来撒

网友:
各位有東芝L30圖紙嗎

网友:
先照图纸啊 顺藤摸瓜啊 好搞吧

网友:
按照图纸飞线就可以,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A:
接口被换过?有没有短路的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被换过?有没有短路的噢

接口沒有換過

网友:
VGA的接口,图中看到是被焊过,还是被换过?有没有适路的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坏得特多

网友A:
BL3的机种,31MBBL3XXXX,如果不是这个板,就是我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3的机种,31MBBL3XXXX,如果不是这个板,就是我瞎说

謝謝
會是北橋有不良嗎 北橋是在近cpu那顆嗎  那一顆是南橋

网友:
外置接顯示正常 應北橋和內置顯示咭應正常 是嗎

网友:
圖中紅圈u22 5腳 是提供屏的vdd電壓嗎 這顆是甚麼零件 請各位指點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