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n700df开机不亮,有吱吱的响声

楼主(2011-11-18):
自己是一新手,多少有点经验,知道是负载有短路,拆看,找到行管,是c5129,一测,bce都短路,果断拆下,但是一量,却不短路。怀疑是电路短路,可是量行管周围的元件,电阻电容二极管,都短路。晕,不知道怎么好了。求教

网友(点评):
还有EW校正管

网友:
FBT、二次电源管量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上的。
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查
查了fbt的一些资料,还是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坏
呵呵,初学者不怕笑话

网友:
高压包除了7脚外,其他9个脚对地阻值都非常小,不大于1.5欧

网友:
7脚在9.46k

网友:
行管B E极在线测都是阻值很低,你把高压包和C极相连的脚吸开,还有把二次电源断开在打值 ,看短路不,短路的话,你明白

网友:
FBT要拆下来测量,其它的,6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
将高压包1脚,就是和行管c级相连的脚断开,在线测量行管bc间不短路了。开始量的短路的电阻和二极管也不短路了。但是有个电容仍然短,拆下测也不短。
另外,请问一下二次电源怎么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
将高压包1脚,就是和行管c级相连的脚断开,在线测量行管bc间不短路了。开始量的短路的电阻和 ...

你不会连二次电源管都不认识吧?
怎么还在问这些低级的问题?
把FBT拆下来,在线测量跟行管相连的线路就很清楚了呀!

网友:
断开后测量高压包对地阻值,和开始基本一样

网友A:
不好意思,图中黄线划得地方是不是二次电源部分?

网友:
把二次电源断开机还有响声吗。先确定一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图中黄线划得地方是不是二次电源部分?

黑线里的  irf634,,是升压管

网友:
谢谢各位对一个新手的不吝赐教
现将整个过程说明一下,该机高压包型号为BSC25-6503(340-006029-02),查资料,通脚为12345.68910.在线测量,除7脚外,其余脚都相通(阻值很小),且行管c级短路。断开与行管c级相连的1脚,行管c级不再短路。但断开的1脚与地短路,再断开2脚,仍然短路,再断开3脚,依然短路。现在的高压包一般是双聚焦的,一般是123脚一个绕组,45脚一个,68910一个(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没办法,直接断开8脚(接地脚),123脚不再短路,开始短路的几个元件也不再短路。但是测量高压包的引脚,除7脚外,其余引脚阻值都非常小,近似短路。
最后分析是高压包短路,放弃维修。
说的不对的地方,继续请教。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的低压绕组短路。

网友:
好深奥。是要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