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不能用有人修过没?

楼主(2011-11-18):
    用着着突然不能用了,左右键可以用。就光标用一会就不行了。哥没钱买了,想修修。呵呵

网友(点评):
拆开看是不是发光二极管虚焊了

网友:
拆开用酒精清洗下,再把电池也换下试试。

网友:
鼠标便宜的嘛

网友:
这个想修难度有点大,主要是不知道发光管的型号,我搞过几个都没搞定

网友:
鼠标里电池电压够不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