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1-11-18):
接一台三星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黑屏。拆机测量机器电压,有电压但都低于正常,拆了排线断开后面的负载,5V,3.3V恢复正常,12v电压还是没有,12V是二个
二极管
并联整流输出,分别测量二个二极管,其中一只短路。更换后12V正常。接上排线开机一切正常,机子修复。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那,3.3和5V是为什么被拉低呢,12V的不关它们的事。。

网友:
是这样的吧,12V短路整个开关电源工作就不正常,接了负载3.3和5V是就被拉低了

网友:
二极管击穿以后过去的就是不是直流,直接通过滤波电容对地了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没想到三星显示器这么差,又容易坏,而且只有1年保。三星的东西真是让人伤心啊
范德萨
现在保修三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