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11-18):
HP ZE2000故障偶尔能钥触发但是触发起来几秒就快速掉电,拆开主板测得CPU电感对地短路。拆掉周边电容依旧最后拆掉其中一个上管短路排除但是加电掉电这时的电流可以持续跟最开始的电流不一样,发现没上CPU装上CPU加测试卡能跑马亮机装机合好盖子测试刚亮机又掉电了,再开机跟最开始故障一样,哎无奈拆吧!最后测得另外一组电的上管又损坏了换之OK了但是这下就没有急着装机心想刚才明明都换好了装好机器就又出现问题这会不会是CPU供电电路还存在问题,先看CPU核心供电是MAX1544此芯片有点像联想旭日150的CPU供电芯片和HP NC6000的也很像,请教了一下修HP机的高手说是这芯片反馈出问题就会造成刚才我所遇到的情况呵呵 !回来直接加焊芯片后装机一试再试OK!

网友:
芯片虚焊了吧.场管的G极悬空了很容易把场管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