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主析芯片,热风枪要怎么调

楼主(2011-11-18):
我有一片技嘉M51GM主板,想取下BIOS. 不知道热风枪怎么调
我用的是安泰信AT8586柔和旋转风 我开到450度 风力最大,吹了几分钟都没吹动 看网络上说几十秒就可以搞定,不知道怎么回事
芯片

网友:
注意风度加温度

网友:
温度控制在500,风速2,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注意温度,风速,还有风嘴的大小,不会调就先拿块坏板多做几次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
千万要注意温度跟风度,不然吹费了可就麻烦!

网友: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网友:
别直接吹BIOS芯片~旋转吹四边的引脚~~用镊子碰触,能动就马上拿掉!!

网友:
风速不要太高了,太高了会吹跑其它小的元器件或周围的塑料件的~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现找别的板子练练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