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帮帮看看有办法么,HP6910P维修好了开机出现的画面

楼主(2011-11-18):
那位师傅帮帮看看有办法么,HP6910P维修好了后开机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网友:
呵呵解决了,真简单.....................

网友:
很好奇,怎么解决的?你换什么的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帖子很明显的是灌水贴。

网友:
倒这个不是超级密码嘛。。。

网友:
超级密码。没有密码什么也过不了。楼主什么主板呀。放电试试。不行就要解码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这款机器解密有那么简单?

网友:
呵呵是啊,我也是看了些资料就碰碰运气,把电池拿掉,短路电池插座两个脚大概30秒,再插上好了,就这样...............

网友A:
大哥我不清楚什么灌水不灌,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我也只是碰碰运气,因为现在正在学着修,有很多都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台机一样电池放大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不清楚什么灌水不灌,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我也只是碰碰运气,因为现在正在学着修,有很多都还是 ...

我只是没弄明白。你的机器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又是怎么解决的。你的帖子什么都没说。至于说你灌水。只是随口说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没弄明白。你的机器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又是怎么解决的。你的帖子什么都没说。至于说你灌水。 ...

这个很简单我当时买回这块板子在淘宝买的是块进水的板子45元,拿回后修了大概有几天了,插上电源待机电流有0.1A多,最后查到Audio供电电压IC的管子烧掉了,我再论坛里前几天发过这样的帖子问能不能短接,你可以去看,今天CPU搞来了我就试试开机看看,结果就出现上面的症状。就这样的..................

网友:
一般的代工厂没有什么恢复出厂设置的,就有BIOS密码的吧,除了AS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我当时买回这块板子在淘宝买的是块进水的板子45元,拿回后修了大概有几天了,插上电源待机电流 ...

最后用通用密码解决的吧

网友:
都是高手哈 我学了有3月了 现在被好几台机子咋死呢好不容易找到图纸用唯一的10下失败了现在努力冲分中

网友:
你的运气不错啊,放电就解决了。如果是解码芯片的,就没那么容易了。密码不好找啊。

网友:
开机密码...

网友:
多谢也  很感谢 你的 图纸

网友:
放bios电就好了  还真奇怪

网友:
HP的机器有些清BIOS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找对了方法就好办,讨厌IBM的报错

网友:
那不是看得很清楚吗,,被锁了,

网友:
恭喜啊 楼主我看懂了 你换了个IC芯片 又买了个CPU 装上就出现了这个画面 然后放电搞定?强悍

网友:
BIOS的密码在做文章啊  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   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出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