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百度不能用

楼主(2011-11-18):
这段时间百度不能用了,一用百度搜索就不停的听到刷新的声音,谷歌能用,经常是先上谷歌然后搜出百度的东西再慢慢的找,QQ农场里面也是反应好慢,半天都打不开来,有时在迅维回复下贴子下面的验证问题也是老半天不出来,请高手指点,用瑞星杀过毒的

网友:
thế mà em không biết

网友:
要么中毒,要么就是你本身网络不好吧,

网友:
明显中毒,用360

网友:
IE被串改了把

网友A:
谷哥比百度好用。一般不用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谷哥比百度好用。一般不用百度。

用谷歌搜出来的东东全是百度上面的结果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你可以先装下系统试下,要不就把别人的电脑拿来试下是不是网络的问题,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360浏览器或者别的试一下,清理一下缓存!

网友:
唉……问题已解决……缷了Flash之后再重新下了个,正常了

网友:
一定是中毒了

网友:
要么中毒,要么就是你本身网络不好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921-1-3.html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
重装IE试下

网友:
漏了,再清理下插件。BHO

网友:
重新转系统了

网友:
现在的浏览器太多了,装多了可能有冲突。

网友:
貌似大家都不看回复啊,12#人家楼主已经找到原因了,大家还这么热情地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
实在不行,把系统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