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16s的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11-11-19):
图片来自淘宝。这是HP4416的电源口。为什么插一根,机器就会不触发。另外一根线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原本以为是电源口LED灯的。现在开来并不是这样。
有谁知道吗

网友:
PRES适配器存在信号

网友:
检测脚检测 电源已插入的信号的

网友:
好像是要让EC检测到电源适配器插入的信号。。。

网友:
内部有分压电阻

网友:
小的起检测作用。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9v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网友:
检测适配器中间那根针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非常感谢。下次遇上有待机不触发。还可以考虑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上的,没有那个线,连待机都不会有的

网友:
待机电压是在芯片条件都具备才发出的。没有那根线也就等于芯片检测没有插入适配器。

网友:
适配器检测

网友:
你看到的不是待机电流,是检测脚的电流,电压连隔离保护都没到呢,算不得待机电流,平时我们说待机电流就是产生待机电压以后的电流(不一定都是3、5v全出,可能只出一个),这个时候开机脚已经有电压了。按键后就可以触发开机条件了,你看的用四位表的话电流应该在0.001a,如果有更精确的表的话这个电流会更小,电流 是你买的那个电流表头子里面的电阻在分压得到中间检测针脚电压所产生的的电流,其实电压在隔离保护之前,电路里面的适配器检测电路因为检测脚没有电压输入,电压是过不了后面的那个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