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pc 1005ha不上電維修

楼主(2011-11-19):
asus Eeepc 1005ha不上電維修,接上可調電源,0.01a-0.2a後掉電,可確定為主板問題,將 筆記本拆開, 因為找不到圖紙及點位圖,跟據

維修步驟,首先拆掉硬盤,即可拆卸的 外設,上電仍然掉電,應為0.2a掉電研判有欠壓情形,量公共點阻抗480歐姆正常,v-core阻值正常

+3d3vA,+5VA 都有130歐姆,VGA-CORE 27歐姆OK,再上電量各組供電發現V-CORE無電壓,詳細關查電路板發現附近有兩顆電阻發霉,並有少量水躓,將電阻重新加焊,開機電流上升到0.3A(因為未插內存),插上內存電流上升到0.45A並有3次跳變,接上外接螢幕ASUS 出現,維修完成,

网友:
请问既然没图纸,你又如何知道 哪边是+5VA +3D3VA 我经常分不清具体哪个是3,3 哪个是5V,请教ile

网友:
楼主就是牛B,现在有图没有啊?有的话给个上传,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