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十哥哥的方法屏蔽G73显存通道的测试结果

楼主(2011-11-19):
新的论坛积分方式将我一炮轰回解放前,十哥哥的帖子都看不了了。还好被轰前看过 G73 显存控制器的帖子,知道了十哥哥指示的位置。

虽然十哥哥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解释,不过看过他提供的图片,我知道了需要操作的地方在哪里以及应该如何查找了。按照图片指示的地方,那里是 BIOS 中的脚本段中的一行,8F 是例程标识符,后面跟的是需要操作的寄存器,操作方式以及操作值。十哥哥指示的是操作第一个 32 位宽的操作值,也就是 XX XX XX 71 改为 70,经过我的实验,其实只有最后一个位是可以操作并有效的,也就是 1,0 两个状态(71,70 两个),0为 64bit,1 为 128bit 位宽。对这个寄存器写入 xxxxxx72 是没用的,出来的还是 71,第二个位不可写。也就是说这个方法与直接操作显存控制器的状态寄存器是一样的效果,只能关闭特定通道,而不能随意关闭指定通道。这个测试结果与十哥哥描述的吻合,他也只是说“屏蔽”,而没有说是随意屏蔽。

而十哥哥的第二个帖子“任意修改 6600 A/B 通道”的帖子,我看不了了,不知道这次需要操作的地方在哪里。按我的理解,6600 与 G73 核心,需要操作的地址应该是一样的,可惜我权限不够,连帖子都看不了,无法进行测试确认了。

网友(点评):
请教如果确定显存控制器的位置 谢谢

网友:
G73 核心的屏蔽还有一个问题。十哥哥指示的地方,一共有 8 个操作数,十哥哥指示操作第一个操作数,但在我的丽台7300GT上,第一个操作数是无效的,我一个个试了一便,发现第四个操作数在我的卡上才有效。BIOS 在执行的时候,会根据你的卡的具体情况来在 8 个备选操作值选择一个,而选择的条件在 STRAP 段的 MEM CONFIG 中。也就是说显存类型不同,操作值也可能不同。

这个问题就有点麻烦了,对于十哥哥指示的方法,你不仅得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否则根本没办法变通。而对于 BIOS 脚本段的解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网友:
好難喔有看沒有董

网友:
我帮你把十哥哥的原帖降低标准 让你看看

转自十哥哥
6600是NVIDIA刚才开始双通道新技术,所以它BIOS显存控制器也是开来控制的,所以你见到图片也是16个数据库.一个通道8组显存数据,NVIDIA目录全部BIOS都是8组数据,激活好运组改那组数据,改其它没有变化的,以后我有时间就会将N卡,A卡修改显存控制器修改方法讲给大家知,6600是21代表128位。20代表64。第1组代表A通道8个个数据。第2组代表8个B通道数据。A通道或B通道任你用64位。我图片中是用uedit32作比较的,修改BIOS最好用NiBiTor。因为uedit32没有校验功能修改后的BIOS可能会没有显示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668-1-1.html

强。。。 改显卡BIOS

网友:
衷心感谢楼上的朋友!
按照提供的图片,操作的果然是同样的地址。只是 6600 使用的是旧版本的脚本格式。

大家看图片,需要查找的字符是从 0xf496 开始,格式如下:
75 03
32 03D4 3C 70 04 08 00100200 03000021 23003021 23000021 03000021 04000021 03003021 03000021 03003021
32 03D4 3C 70 04 08 00100200 03003021 03003021 03000021 03000021 04000021 03003021 03003021 03003021

75 03 是条件判断
32 是例程ID,BIOS 看到这里就会调用 ID 为 32 的例程来处理后面跟的数据;03D4 3C 70 04 08  是操作方式;再后面跟的就是操作寄存器以及 8 个操作数;
38 是对应 75 03 的,75 03 相当与 “if ...” ,38 相当于“else ..."

十哥哥指示的就是对 8 个操作数的 bit0 位进行操作,0 或者 1。代表 64bit 和 128bit。

网友:
看十哥哥的图片,他是将所有 8 个备选操作值都改了,这样不管 BIOS 选哪个值,都可以将修改的值应用上。

网友:
没有权限看。。。郁闷啊!

网友:
需要有编程方面的知识

网友:
我找到规律的了,搜索4371,搜到的4371的71全改为70即可屏蔽C通道,实验过7-8个7300 7600的bios均成功屏蔽C通道,至于对不对,反正我的卡都屏蔽了,新手可以按这个试,我经过实践才说出来的,至于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呵呵,我就不知了

这方法不错,有机会一定试下。。谢谢

网友:
怎么关A通道?

网友:
A通道是不是不能关掉呀?只能关C

网友:
就我目前的实验来看,只能关闭 C 通道,没有办法关闭 A 通道,我这里只能设置两种状态,0 或者 1,也就是 64bit 或者 128bi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规律的,搜索4371,搜到的71全改为70即可屏蔽C通道

不对,搜索操作寄存器的地址才正确。也就是搜索 00 02 10 00 ,然后观察这附近的数据特征是否符合我这里描述的,这样才能确定你找到了正确的为位置。这一大段数据中,只有这个地址是不变的,其他都可能有变化。

要操作的数据可不一定是 43 开头 71 结尾,所以只搜索 4371 的话,不一定准确。

网友:
对于搜索点,我再解释清楚点吧。范例图片在 4 楼下载,感谢 tangx8888 转载!而对十哥哥指示数据的解释看 5 楼,一定要注意我解释的数据的空格分段!数据按空格顺序码放,但是空格内的数据在二进制 BIOS 中是倒置的。比如,我在 5 楼解释的:
75 03 32 03D4 3C 70 04 08 00100200 03000021 23003021 23000021 03000021 04000021 03003021 03000021 03003021
你在 BIOS 二进制中看到的是这样:
75 03 32 D403 3C 70 04 08 00021000 21000003 21300023 21000023 21000003 21000004 21300003 21000003 21300003
把空格去掉,就是你在 BIOS 中看到的那一大坨数据了。我知其所以然,所以知道如何解析。这个数据中段中,只有操作寄存器的地址是不变的,所以只有搜索 00021000 是正确的,搜索到了还不行,要看周边的数据是否如这里的描述一致。你自己也拆分下数据看看,怎么拆分我这个帖子也解释过了,你按照模板来拆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规律的,搜索4371,搜到的71全改为70即可屏蔽C通道

不用全改的,只要改第3个4371为4370就可以了,读取这个有效。

网友:
我看到过关闭A通道的6600的,好像是影驰6600火枪手还是重炮手,楼主可以找找这个bios研究其关闭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搜索操作寄存器的地址才正确。也就是搜索 00 02 10 00 ,然后观察这附近的数据特征是否符合我这里描 ...

你先自己试试搜索再讲,搜索4371只会找到一堆连在一起的4371,没有其他4371的了,试了再说,反正我的7-8个bios都是这样,新手对bios研究不深可以按这个方法,到目前为止我的成功率是100%,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我还没遇到~

网友:
BIOS 中最重要的,是数据结构,也就是如何看 BIOS 中的私有定义数据。这样的东西极少会有人跟你解释,也无从解释起。我在这里阐述的(特别是 15 楼),是我所了解的数据结构,联系 4 楼朋友提供的图片,可以学到如何相对全面的查看十哥哥所指示的位置。我告诉你们的是方法,这个方法你掌握了以后,可以适用于 NV43,G73 这样的具备 128bit 显存位宽的核心。我在告诉你“知其所以然”,以后很少有人会这样做了。当然,如果你觉得“知其所以然”一文不值的话,请忽略我。

分析了 7、8 个 BIOS 就敢说 100%,我只能哑口无言了,我分析过的 BIOS 不止 7、8 个,后面可以再加两个 0,我知道只有搜索寄存器本身,才是准确的。我的丽台 7300GT,在你的方法中就应该是搜索“4321” ,这个就不对了吧?

在十哥哥提供的这个范例中,我们需要操作控制寄存器的值来达到屏蔽显存通道的目的。我打个比方:
寄存器 - 相当于一个特定的锅
操作寄存器的方式 - 相当于在煤气炉上用,还是在电磁炉上用
寄存器的值 - 锅里盛放的是青菜萝卜还是鸡蛋瘦肉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特定的锅里面放上一点佐料,得先找到那个锅。我现在告诉你的,是那个特定的锅的形状,特点,这样可以直接找到锅,然后看里面的料来进行操作。如果仅仅查看哪个锅里放的是“鸡蛋瘦肉”,就直接确定找到那个特定的锅了,这逻辑上都说不通吧?如果那个锅里盛放的是青菜萝卜呢?那不是会找错了?

BIOS 里面这种常用的 “锅”, 至少有几千个。

00021000 搜索
一9500GT用 00011000 搜索 到4个地方,有两个地方是有规律的,改动后一处花屏;一处显存减半,位宽不变,无论如何修改都无法位宽减少,所以说你的方法一不一定通用,但更高明。。

网友:
找4371只是固定规律的几个卡  要看懂真正的意思一定得会编程吧 要不看的一头雾水 楼主应该是懂汇编的  我相信楼主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