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布置局域网共享光纤方案

楼主(2011-11-19):
村半径在800M,光纤接入村中心位置
现想要实现全村共享一根光纤上网,初步想要用网线拉到各家,由于网线长度限制,实施起来很不方便。中间要接入多个集线器来增益网络信号,这东西布置在外面也不安全,维护起来也很不便。
现在想用WIFI 无线连网来布线。这样,只要找一个至高点(电信基站铁塔)放置室外AP,其它的村民就可以通过安装无线网卡的方式来实现上网了。
现在选中一款 “腾达 TWL5401A” 这东西在宣传上说可能覆盖30KM的距离。但是现在又有问题了,主机端用这个东西,那么客户呢?一般的无线网卡只有室外100M的距离,这至高点在村的一角,也就是说,最远的客户端离这个AP站点只有1600M距离。
在网上看到有的无线网卡可以接外外置天线能实现定向2KM的距离连接,不知这种东西在实际应用上效果如何,维护时是否方便。

另外:电信的3G无线上网卡为什么那么小就可以实现那么远距离的无线数据连接??我们能要用这类东西连接我们的无线AP吗?如果换成这套设备我们的成本大概在多少,要如何布置?

================================================
刚又看了下那个腾达 TWL5401A的资料,这上面只能连6个远程设备,也就是说直接用无线网卡连接这个东西上网不现实了!只能接几个无线AP,然后由这些无线AP再进行覆盖或转成有线方式入户!这样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
建议还是拉网线吧   多用几个信号放大器。无线的信号速度也有差别

网友:
兄弟  你很有想法呀  顶你,成现实的时候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
电信的是基站厉害 不是无线网卡厉害吧  用无线的成本会比有线的高很多 而且距离远了不稳定  楼主换千兆网线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
用信号放大器可以把网线距离限制提高到多少?
能不能推荐几款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的是基站厉害 不是无线网卡厉害吧  用无线的成本会比有线的高很多 而且距离远了不稳定  楼主换千兆网线 ...

无线网卡的理论室外距离只有100米,基站再牛B接不到网卡出来的信号不也没用,就跟手机中的只有接收没有发射一样吧!
电信(移动,联通)的基站主意通话频率一般都是900M,1800M两种,3G上网的应该也是这两个频率吧。无线AP的广播频率应该是2.4G。 这个距离是不是跟这个频率有很大关系?

网友:
这样也行 难道你们那个地方网络营运商不发展过去了吗?

网友:
最好使用有线方案,可能多费点功夫,但是信号稳定,你说的电信网通的无线网卡使用的是手机基站,使用3g'或者gsm,cdma信号传输,那种是蜂窝传输技术,也是有距离限制的,一般半径在4公里以上,所以手机的辐射比较大,wifi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但是他的传输距离因为标准的限制,功率很小,远距离传输的话要加信号放大设备(网桥,定向或者全向天线等)。但是发射设备要加天线的话就比较困难,天线的成本高,并且易受干扰,最后建议,装有线的吧,多用几个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
wifi是局域网没考虑过距离,又不是城域网。小村可以搞城域网。

wifi搞大也很容易,放高处,用玻璃钢全向2.4g天线,发射功率从100mw扩大到若干w。不过太近的人家辐射就大了。不好不好啊。

网友:
我觉得可以弄WIFI网络,多布几个AP不就可以了。 有线的话太麻烦。不过无线要考虑带宽的问题。

网友:
楼主想做服务商呀,这个不是运营商的问题吗?用户不用想这么多的